松下A5伺服一圈脉冲数

楼主(2021-04-11):
2021-04-10 16:38:021618043593.jpg这个A5伺服的pr0.08的电机旋转一圈的指令脉冲数如何计算的?

网友A:
应该是你根据机械结构和脉冲当量计算出需要多少个脉冲让电机转一圈

比如电机直连丝杠  丝杆导程10mm 上位机发一个脉冲负载走1μm,那么伺服驱动器需要设置10mm/1μm=10000

具体的参数设置可以问下上海会通他们,他们做了很多年了松下伺服电机_上海会通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hhuitong.net)

网友(2021-05-13):
学习的宝贵资料   积分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