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USB转RJ45通讯成功么

楼主(2021-04-11):
之前是用的拓展坞,后来坏掉了,换成了一头是USB线,一头是网线接口的线,免驱动的。

电脑上显示这根线是连上了呢

在PLC的连接选项里找不到这根线

觉得比拓展坞实用,难道真的就是用不了吗?

网友A:
分享下我的经验吧,虽然不一样,可以借鉴一下,这个上网时候是免驱的,可以直接联网,但是下载程序时候不可以,我买的绿联的,你可以去官网下载驱动,安装之后,博途下载程序时候,从那个下拉框选一下,会有你安装驱动的那个名字出现的,测试之后回来回复下,帮助后来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