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外部USB设备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1-04-12):
USB是一种外部总线标准,用于调节工业计算机和外部设备之间的连接和通信。一般来说,当工业个人计算机的外部设备与工业个人计算机的通用串行总线接口连接时,它可以被工业个人计算机自动识别并正常工作。但是,在一些通用串行总线设备连接到工业个人计算机后,经常会出现以下故障:

  1.工控机可以自动识别USB设备,安装设备驱动程序是正常的。然而,在安装驱动程序之后,发现不能访问设备的内容,这表现为不能找到设备的驱动器号、不能使用设备等。

  2.工业个人计算机不能自动识别USB设备。USB设备中的信号指示灯不亮或状态异常。即使是USB设备也会发出不同寻常的声音。例如,如果没有为USB接口的硬盘提供足够的电源,经常会听到硬盘“咔哒”的异常操作声。

  3.当没有连接USB设备时,工控计算机可以正常启动,但是一旦连接了USB设备,工控计算机就不能正常启动,还会出现错误提示,如找不到启动文件或启动文件损坏等。

  4.工控计算机可以自动识别u盘,u盘的内容可以被访问,但是u盘的访问速度慢,长时间工作时u盘会突然出错,或者工控计算机会无故关机。

  如果出现上述故障,首先考虑工业控制计算机的电源是否不足。如果是由于USB设备电源不足造成的。应采用以下解决方案:

  1、工控计算机外部供电方法

  例如,工业个人电脑中一些转速极快的移动硬盘的工作电流有时已经达到1A标准,其功率已经超过正常功率的两倍。必须提供单独的外部电源,以确保USB设备和操作系统的稳定性。

  2、工业计算机接口替换方法

  现在,通用串行总线设备制造商通常为通用串行总线设备提供几种不同的连接接口。一旦设备无法从USB接口获得足够的电源,也可以使用其他低功耗接口进行连接,从而保证USB设备的正常使用。

  3、工业控制计算机功率降低方法

  在正常情况下,工控机的每个USB接口的电源为0.5A,如果在正常工作时USB设备的额定电流超过这个标准,工控机就不能准确识别USB设备。此时,唯一可行的方法是选择低功耗的USB设备或独立供电的USB设备,以保证USB设备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