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通触摸屏数值输入的上下限问题

楼主(2021-04-12):
如图所示,在数值输入时,会出现这样一个键盘。

请问一下各位老师,这个MAX和MIN里面的数值可以在这个屏幕上直接更改吗?

网友A:
不是在这里,是在控件元件里面设置

网友B:
无协议rs232通讯,宏指令

网友C(2021-06-07):
输入元件,格式,上下限

网友D:
键盘的输入数值上下限,有LW9002和LW9004控制,可以在界面上修改LW9004和Lw9002的值,来修改键盘的上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