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ect查询问题

楼主(2021-04-12):
#Report.sqlqueryEx(0,"select * from [ADO] where [时间] >= #"+StrTime(#Datetime.GetTime(),1)+"# and [时间]<= #"+StrTime(#Datetime5.GetTime(),1)+"#

问下1. +strtime+ 的2个加号是什么意思
       2.#后面的双引号什么意思

网友A:
1、2个加号  代表 字符串的 拼接;

2、这条语句 应该没有复制全,后面还可能有个双引号,我给你 断句(容易你理解):

#Report.sqlqueryEx  (0,    "select * from [ADO] where [时间] >= #"   +  StrTime(#Datetime.GetTime(),1)  +

"# and [时间]<= #"    +   StrTime(#Datetime5.GetTime(),1)    +     "# ")

网友A:
2、双引号 里面的内容就是  字符串;

整个语句 就是 字符串和变量 的拼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