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3D打印机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十五)

楼主(2021-04-12):
近期,我们将对3D打印机遇到的高频问题点进行搜集整理,集中解答。小编建议所有3D打印爱好者收藏。一来涉及到的知识点很可能帮你解决目前遇到的问题;二来可以系统学习3D打印知识,帮你更好的了解、使用3D打印机。3D打印拉丝或垂料问题如何解决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打印完成的3D打印件上残留很多耗材,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拉丝。通常,这是因为喷嘴移动到新位置时,耗材从喷嘴中垂下来导致的。解决拉丝的问题,最常用的是方法是“回抽”。开启回抽后,挤出机完成模型区域的打印,喷嘴中的耗材会被回拉,再次打印时,耗材会被重新推入喷嘴,从喷嘴顶部挤出。要确认回抽是否开启,可以在机器设置中查看。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调节以下参数来改善这种情况。
拉丝或垂料
回抽最重要的设置,是回抽距离。它决定了从喷嘴会拉回多少耗材。一般来说,从喷嘴中拉回的耗材越多,喷嘴移动时,越不容易垂料。正常回抽长度设置在6mm-10mm,具体也要看耗材的特性。 下一个回抽相关的设置,是回抽速度。它决定了耗材从喷嘴抽离的快慢。如果回抽太慢,耗材将会从喷嘴中垂下来,进而在移动到新位置之前,开始流出。如果回抽太快,耗材可能与喷嘴中的耗材断开,甚至驱动齿轮的快速转动,可能刨掉耗材表面部分。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值,介于3600mm-6000mm/min(60-100mm/s)。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操作中需要根据你使用的材料来定,所以,这个合适的速度需要不断做试验来确认。 如果你已经检查了回抽速度,下一个导致拉丝问题的常见因素就是挤出机温度。正常的PLA打印温度在190℃-210℃,如果温度设置太高,喷嘴中的耗材会变的非常粘稠,进而更容易从喷嘴中流出。如果温度设置太低,耗材则会保持较硬状态,难以从喷嘴中挤出。如果你觉得回抽速度设置没问题,但仍出现了拉丝现象,可以试试降低挤出机温度,降5℃-10℃,这对最后的打印质量可能有明显影响。 除去以上因素,还有一个原因可以导致拉丝的发生,那就是移动距离太长。短距离移动足够快,耗材没时间从喷嘴中流出,但长距离移动就有可能导致拉丝。这个在cura里没办法通过设置参数来改善,只能通过上述因素进行综合调节,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