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机打印不了如何处理

楼主(2021-04-13):
当我们使用电脑上的打印软件设计制作好标签之后,并点击打印机图标进行打印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时通常需要检查两个方面,一个是打印软件中的纸张设置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打印机硬件方面,下面我们来详细看一下具体检查的方法。

首先,先看一下打印软件中,打印机选择是否正确,标签纸尺寸设置是否和实际要打印的纸张尺寸一致:

打印软件的纸张尺寸设置,一般不是标准纸张,比如A4、A5这种,其他的纸张都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法,手动输入纸张的宽度高度:

布局窗口中,行列数、边距、间距等,都需要根据实际尺寸来设置,另外标签尺寸就会根据其他已设置好的参数,自动计算出来,不用手动填写,而且也可以核对自动计算的尺寸和实际的尺寸是否一致:

以上为打印软件中的纸张设置检查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条码打印机中都需要检查哪些方面:

1、打印机驱动是否有安装,如果没有打印驱动,需要根据条码打印机型号搜索对应的驱动程序下载安装在电脑上。

2、有打印机驱动,但是测试页无法打印,可以检查一下打印线USB连接是否正确,以及网络端口的选用等, 如果不清楚,也可以咨询打印机商家客服获取专业指导。

3、打印机中是否有安装纸张或者碳带,具体安装方法也可以寻求打印机商家的指导。

4、打印机这边是否有红灯亮起。或者其他不正常的,将具体型号以及目前不正常的状态告知打印机客服,让其去判断并提供对应的处理方法。

综上所述,就是条码打印机打印不了时的实际解决方案,有打印软件相关的,也有打印机相关的,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排除法检测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