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电位与地线

楼主(2021-04-13):
请教各位老师,室内等电位端子与接地线有何区别

网友A:
如果做室内等电位连接,等电位连接端子一定要与PE线连接。当供电是TN-C系统时,要按TN-C-S系统连接,最好做重复接地。

楼主:
你好,李老师。谢谢指导。商品房,开发商说等电位和PE是分开的,这是咋回事。

我想着地线PE就是等电位。有的说等电位可以连家里所有的金属【除开用电器,包括燃气管。】,而PE是接用电设备的外壳

网友A:
等电位?顾名思义没有电位差,既同一个导体。

在住宅里做等电位联结,就是用一个导体(通常是钢带或铜带)把室内所有可导电的构件(标准中称“外界可导电部分”)和所有用电器的外壳(标准称“外露可导电部分”)可靠连接,然后连接到PE(PN-S系统)或地线(TT系统或局部TT系统)。

等电位联结与PE分开,那么等电位是什么电位?TN-S的保护系统中,PE就是地电位(应该是绝对的地电位,所有带电体的电位都是对PE说的),等电位联结接到PE才能保证所有导电体都是零电位,才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电位?顾名思义没有电位差,既同一个导体。在住宅里做等电位联结,就是用一个导体(通常是钢带或铜带)把室内所有可导电的构件(标准中称“外界可导电部分”)和所有用电器的外壳(标准称“外露可导电部分”)可靠...



谢谢,李老师。等电位就是TN-S系统中的PE,不是他们说的单独一根接电线。

楼主:
你好,李老师。进户线电盒里面有地线了,为何在卫生间和厨房在弄一个等电位连接端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李老师。进户线电盒里面有地线了,为何在卫生间和厨房在弄一个等电位连接端子?...

方便施工,郑重其事。这俩个场所比较潮湿容易发生触电事故,电器较多集中。这就是等电位端子箱专门设置的目的。大概可能也许是

网友C:
室内的等电位端子是与楼宇钢筋连接成一体也就是个良好接地体。将TN系统的保护零线与此连接也就是将保护零线做了进户线后的重复接地保证了所有室内保护线电位与大地保持零电位。当供电保护零线出现故障时,进户后保护零线与大地还是保持零电位。当有漏电发生时,使电器设备外壳与大地保持总体零电位而不发生触电事故,也能使漏电保护器开关跳闸断开。它的作用明显好于单独的电源保护零线,它是除了保护接零线后的多重保护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的等电位端子是与楼宇钢筋连接成一体也就是个良好接地体。将TN系统的保护零线与此连接也就是将保护零线做了进户线后的重复接地保证了所有室内保护线电位与大地保持零电位。当供电保护零线出现故障时,进户后保...



谢谢,那就是tn-sx系统,pe是接插座的地线,等电位端子是与楼体的钢筋相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欣欣向荣-1"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室内的等电位端子是与楼宇钢筋连接成一体也就是个良好接地体。将TN系统的保护零线与此连接也就是将保护零线做了进户线后的重复接地保证了所有室...



首先要与PE连接,与楼体钢筋连接属于重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