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极漏电保护器

楼主(2021-04-13):
请教各位老师,那种配电方式要用到三根相线一根零线的漏保【就是零线也经过漏电保护】。

网友A:
安装剩余电流保护,在接零保护系统里一定是TN-S系统或TN-C-S系统,既通过漏电保护开关的零线要与地绝缘,不通过漏电保护开关的零线才做接零保护与设备外壳连接。

楼主:
你好,李老师。四级漏电保护可用于TN-S,TN-C,TN-C-S三种供电方式中。

有一种说法是零线不能进开关,是咋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李老师。四级漏电保护可用于TN-S,TN-C,TN-C-S三种供电方式中。有一种说法是零线不能进开关,是咋回事...



首先,TN-C系统不能安装剩余电流保护。

在TN-S系统中有二根零线----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这二根零线在电源端是一点连接出来的,工作零线要与地绝缘,保护零线可以重复接地。四极漏保接进去的工作零线,不接进去的是保护零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李老师。四级漏电保护可用于TN-S,TN-C,TN-C-S三种供电方式中。有一种说法是零线不能进开关,是咋回事...



不是零线不能进开关,应该说保护零线PE不能进开关,工作零线N必须进开关。所谓零线是TN系统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总称。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明白了tn-s系统,工作零线可以进开关,保护零线不能进开关。

但零线进开关,能预防啥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明白了tn-s系统,工作零线可以进开关,保护零线不能进开关。但零线进开关,能预防啥问题呢...



用电设备有零线,工作零线就必须进开关,三相电源和零线共四根线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向量和为零,开关不跳闸。用电设备有零线,零线不进入零序电流互感器,零线电流就是漏电流,剩余电流保护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