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00变频器的编码器问题

楼主(2021-04-14):
各位同仁,我这里有一台ABBACS800型变频器,检查时发现其编码器故障了,但是并没有影响电机的转速和输出扭矩,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变频器有记忆功能?以前我用过西门子的,编码器坏了输出扭矩很不稳定。谢谢。

网友A:
你是用的工况,有对速度和力矩的要求吗?

编码器是反馈速度或者位置的。你的应用环境有这个需求吗?

网友B:
一般来说,编码器在启动和低速运行状态下使用效果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