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零速抖动

楼主(2021-04-14):
给位大侠:有一SEW传动系统,在零速时,电机有抖动现象。请各位出招,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力矩限幅小,给定了一定速度但由于力矩限幅,电机输出克服不了负载阻转矩而出现零速电机抖动

楼主:
谢谢!领教了。如何解决呢?请大师指点。

网友B(2021-05-27):
P设大了,I设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