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空调发生故障的原因有那些?

楼主(2021-04-14):
1)室内热交换器盘管温度传感器损坏率最高,即使没坏,由它检测到的故障率也是比较高的。因此若是你认为可能传感器问题的话,不妨对其进行检查和代换。

2)缺氟也是常见的故障,在空调工作一段时间后保护的情况下,首先就应该检查制冷效果是否良好,不好的话一定要进行空调的三个压力的测量,制冷进行平衡压力和低压压力的测量,制热进行平衡压力和高压压力的测量。

3)电源电压的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尤其是用电高峰。对于三相空调不能起动的首查对象是相序。空调电源检查的重点是接点(空调和总电源开关的)是否打火烧蚀,接触不良,总电源开关内部是否接触良好,耐电流能力是否满足,总电源线是否过长过细,电压是否低于200V。零线和地线是否接混,三相的相线和零线是否接混等。

4)高压压力的保护,尤其在夏季制冷室外散热不好时。压缩机过载保护,在夏季温度较高和用电高峰常见。

5)遥控接收和显示板电路也是多发故障,电压测量和代换为最优选择。

6)对于环境较差的地方。要主查内外连接、室内各线是否有老鼠咬断的地方,这是较为多发的故障,还有电路板和按钮是否受潮。

7)内外机之间有加长管路和线路的接头处也是故障的多发点,导线接头的要求是焊接后用防水绝缘胶布包裹,而部分安装者只是拧在一起用普通的胶布一包了事。

8)空调的各接插件接触不良也是多发故障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