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胶打印机怎么编辑标签内容

楼主(2021-04-14):
想要编辑打印不干胶标签的话,这种情况首先是需要将不干胶打印机和电脑正常连接并可以正常打印测试页,然后才可以在电脑上编辑制作标签内容,去连接这个不干胶打印机去打印,具体方法如下:

一、选择对应打印机 双击打开标签打印软件,打开后会自动弹出文档设置纸张的窗口,如果不小心关闭了,还可以点击左上角新建重新打开文档设置窗口设置纸张尺寸:

在文档设置中,需要根据标签纸实际尺寸输入纸张尺寸,在文档设置纸张的窗口中可以选择需要链接的打印机,如果前期设置数据有误,也可以在点击完成后,再次点击上方工具栏中的齿轮状的图标,重新检查纸张及布局参数:

二、添加标签内容 标签内容方面可以添加多种对象,包括文字、数字、条形码、二维码等,下面我们以条形码标签为例来添加标签内容。

1、添加标签文字、数字内容 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A”图标,在画布上绘制普通文本,并双击绘制的对象,在其“图形属性-数据源”中点击左侧修改,手动输入要添加的内容:

数字方面以序列递增数据为例,点击左侧“A”图标,绘制普通文本,并双击打开图形属性,在数据源中使用手动输入添加固定内容,然后可再次点击左侧“+”,使用序列生成添加序列号,以及使用右侧处理方法中的“补齐”填充数据目标长度:

2、添加条形码对象 点击左侧“条形码”图标,在画布上绘制条码样式,并双击条形码在数据源中添加条码数据,添加方法与添加产品编号方法相同,也是先手动输入固定内容,然后使用序列生成+补齐添加递增部分:

三、预览及打印 标签内容添加完毕后,就可以先预览核对数据,然后点击不干胶打印机图标连接打印机,设置打印页数然后点击打印即可打印到标签纸上;

综上所述,就是使用标签打印软件连接不干胶打印机打印到标签纸上的全部步骤,其实不仅仅是不干胶打印机,包括其他的喷墨打印机条码机等等都可以使用此标签软件设计制作连接打印,如纸张设置或者添加内容方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联系工作人员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