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工控机的安装故障?

楼主(2021-04-14):
工控机是一种自动设备,可以在工业环境中作为控制器可靠运行。随着工业自动化的不断发展,工业控制计算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自助终端、医疗设备、轨道交通、通信、金融、网络安全等领域。安装类型故障是指工业个人计算机安装操作系统或应用软件时发生的故障。作为工业控制的中心,工业控制计算机的正常运行关系到系统的稳定高效运行。用户应掌握如何准确有效地处理工业控制计算机故障。

  一、维护前的准备:准备磁盘数据电缆;相应硬件设备的最新驱动程序。

  二、软件安装

  1.检查硬件设备的连接和外观

  (1)检查与工业控制计算机连接的其他设备是否工作正常。

  (2)设备之间的连接线是否连接不正确或缺失。连接插头和座的连接销是否有变形、缺失、短路等现象。

  (3)仔细检查错误报告信息,判断可能导致故障的部件。

  (4)观察硬件设备是否有异味,检查部件温度。

  (5)工控机的中央处理器风扇速度是否太慢或不稳定。

  (6)工控机驱动工作时是否有异常噪音。

2、其他方面的检查

  (1)根据软件的用户手册,确认工控机的软硬件配置满足使用要求。

  (2)观察安装介质是否完好。

  三、设备安装

  1.工业控制计算机中安装的设备和部件是否连接正确,连接电缆是否完好,连接销是否缺失、断裂或短路。

  2.设备司机是否状况良好。

  四、故障判断要点

  1.安装操作系统

  首先:检查CMOS中的设置,如有必要,恢复到出厂设置。其次,注意硬盘的参数和中央处理器的温度。观察自检过程中工控机显示的信息是否与实际硬件配置一致。

  2.安装软件

  首先:检查病毒。其次,检查分区表是否正确,分区是否被激活。使用Fdisk /mbr命令确保主引导记录正确(使用该命令后,工控计算机无法启动,证明原系统中有病毒或错误,工控计算机的硬盘应该初始化)。最后,检查系统中是否有任何第三方内存驻留程序。

  3.安装过程

  (1)如果复制文件时报告CAB等文件错误,请在安装前尝试将原始文件复制到另一个硬盘。如果正常通过,说明原始安装介质有问题,您可以检查介质和相应的驱动器是否有故障。如果仍然无法复制,请检查工业个人计算机的磁盘驱动器、数据线、内存和其他组件。

  (2)如果采用了安装的盖子,并且CAB和其他文件有误,则更换安装介质。如果故障仍然存在,应在重新安装之前初始化工业控制计算机的硬盘。如果仍然不能解决,考虑工业控制计算机的硬件。

  (3)在安装过程中,测试硬件时出现错误提示、蓝屏或停机。首先,重启工业控制计算机几次,看看它是否能通过。另一个是检查它是否能通过最低软件系统。如果不能通过,应该用最小的软件依次检查内存、磁盘、中央处理器、电源和系统中的其他组件。如果可以正常安装,这是一个组件的故障或配置问题,而不是最小的软件系统。安装完成后,可以逐步添加这些组件,并可以确定是否存在故障或配置不当。

  五、硬件等问题

  1.如果系统在安装期间重启或断电,则需要在具有最小软件的系统中进行测试。如果故障消失,在系统安装后,用最小的软件逐一连接系统以外的设备,检查故障是由哪个组件引起的,并使用替换方法解决。如果故障不能消失,请检查电源、工业主板和最小软件系统中的内存,甚至磁盘驱动器。

  2.安装硬件设备

  (1)所安装的设备和组件是否在工业个人计算机自检过程中被识别,或者是否能被操作系统识别。如果没有,请检查工业个人计算机和设备本身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设置,包括跳线和相应的插槽或端口。

  (2)检查工业控制计算机新安装的设备是否与原系统中的设备冲突;通过更改驱动器的安装顺序,卸下原始系统中相应的组件或设备,并更换插槽,查看故障是否已排除。如果不能消除,那就是不相容的。

  (3)增加的设备是否与现有系统的技术规格或物理规格相匹配。

  (4)检查当前系统中的某些设置是否与安装的组件或设备驱动程序不匹配。

网友A(2021-06-25):
了解了,感谢,我也有一些资料,加ALPSKJ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