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指点fx3g-232BD跟维纶TK6071iQ通讯

楼主(2021-04-14):
我手上有一个三菱FX3G-60MTplc自带FX3G-232-BD模块和一个维纶TK6071iq触摸屏

现在使用FX3G-232-BD模块与触摸屏通讯不上    我是新手  各位大神 高手指点,

现在PLC RS232  2         跟     触摸屏RS232   6   连接

              RS232  3         跟      触摸屏RS232   9    连接

              RS232  5        跟      触摸屏RS232   5  连接

  设置图片如下

网友A:
PLC这边232BD管脚定义:
3脚:发送
2脚:接收

5脚:信号地
你要看看触摸屏那边管脚定义

然后232接线时发送和接收要交叉,信号地必须连接
然后还要看看通信驱动
PLC这边需要设置一下通信协议,或者在程序里写小段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