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通用版问题

楼主(2021-04-14):
请教:1、昆仑通态通用版如何跟三菱PLC FX3U通讯?麻烦大家帮我看下添加设备窗口是否正确,通讯参数是否正确?(通用串口属性是根据电脑COM1口的属性设置的)

2、通用版的功能是不是少了很多,通道只能设置只读X0~X7吗?感觉跟嵌入式版本差很多。

网友A:
不应该是数据位8,停止位1 偶校验吗?

可以增加设备通道的吧?

网友B(2021-08-22):
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2022-04-16):
这样三步就可以添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