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P3070-GL触摸屏和亚泰温控模块通讯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2021-04-15):
一个XP3070GL和温控模块走485通讯,总共要读取八路测量值出来,但是读取出来的数据老是有冲突,有没有遇到相似问题的朋友解答一下

楼主:
有遇到过的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遇到过的解答一下



只要少了第一路的温度数值显示。后面的数值显示就会出问题

网友A:
1、可能是 读取长度的不同:无符号的十进制数 ,是否有 除了word,更合适的 选择比如:unshort

2、可能是 XP3070GL 与 温控器 之间驱动的问题,当读取部分数据时,温控器不能正确回复;

这个可以询问 温控器的 厂家,要下 协议说明书;

3、可以参考 亚泰温控器与 多家触摸屏通讯的实例:

https://www.docin.com/p-1021740673.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1、可能是 读取长度的不同:无符号的十进制数 ,是否有 除了word,更合适的 选择比如:unshort 2、可能是 XP3070G...



嗯嗯  好的 ,若这样,先这样用着吧,确实有些 “潜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情无悔"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1、可能是 读取长度的不同:无符号的十进制数 ,是否有 除了word,更合...



实在是试不出来了。找厂家也问不出个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