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枪与电脑博图与上位机连接

楼主(2021-04-15):
扫码枪买完之后有串口,之后怎么和弄图通讯,数据传输到哪里了,与上位机S1500怎么连接

网友A:
字都写错,表达也有问题 信息也不完整 怎么帮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字都写错,表达也有问题 信息也不完整 怎么帮你

网友C:
可以参考下面的两个链接:

1、S7-1500 plc读取条码枪数据(一维码):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151547_1072.html

2、客户提供一款USB接口的扫码枪要求记录数据,我现在在用224xp的PLC;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128399_1028.html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网友D:
给你推荐一个东西, 232转485  直接和plc通讯     小矩科技的模块

网友E:
843468620     文本不便于描述

网友F:
刚刚测试完,简单描述一下,PLC 1212, 上海讯饶WEB组态网关ARM型的RS232串口转网口,霍尼韦尔1900扫描枪,台达DVS-8I00交换机。程序也不繁琐,PLC里DB块里设置一个String格式的数据,用X2ViewV2网关组态软件把扫描枪读取的数据实时传送给PLC。

网友G(2021-05-19):
串口需要转换一下通讯方式,选择485或者以太网都能实现。

网友H:
   6 楼的方法说得很是清楚啦,你的条码枪有以太网搞个 GSD 文件可与 1212 应可以组态网络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