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能否自己开发控件

楼主(2021-04-15):
在制作画面时常常需要多个控件组合,或者自己绘制图形。这样一来需要连接的变量增多,影响工作效率。

那么昆仑通态支不支持自己开发控件,只定义自己需要的接口????

如果能的话是用VB还是C语言???

求大神解惑!给一些方向性的建议。

网友A:
组态软件,包括昆仑通态 都有 接口外留的,供 新的功能开发调用。

这个可以跟官方技术联系,让他们把开发接口文档提供过来就好。(有时官方不愿提供,这个可以让他们的销售找他们的技术要)

下面的链接是MCGS脚本 驱动开发工具 进行脚本驱动编写(链接中也有些其他MCGS资料):

http://c.gongkong.com/PhoneVersion/DatumDetail?cid=25399

网友B(2021-06-07):
引用 网友A:
组态软件,包括昆仑通态 都有 接口外留的,供 新的功能开发调用。这个可以跟官方技术联系,让他们把开发接口文档提供过来就好。(有时官方不愿提供,这个可以让他们的销售找他们的技术要)下面的链接是MCGS脚...



已经404了呀。他们好几年没有维护了,资源都删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组态软件,包括昆仑通态 都有 接口外留的,供 新的功能开发调用。这个可以跟官方技术联系,让他们把开发接口文档提供过来就好。(有时官方...



4006007062然后按0总机服务啊,再不行就找经销商要啊,当然要是淘宝买的那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