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关于F159(MTRN)指令的读写问题

楼主(2021-04-15):
请教各位老师    F159  指令 既能发送也能接收吗? 发送的时候  发送到哪里去了呢?指令里没有指定发送到的地址    然后就是接收   外部设备自己就把数据发送到缓冲区了吗?  这个指令怎么理解呀?

网友A:
F159指令是通过指定端口、发送指定的存储区中的数据的指令。
正确是使用是:
步骤一:确保通信两端端口接线、波特率、传输位、奇偶校验等一致性。
步骤二:1)FP-X的COM1端口模式设定为通用通信。
        2)设置接收缓冲区起始地址DT□□□□□(注意:应避免缓冲区对程序中其他数据的影响。建议: 接收缓冲区尽量使用数值大一点的数据区,程序区使用地址小的区域),区域范围设定为合理范围。
步骤三:进行程序处理。在本例中,还应确认通信所使用的通信协议。接收到的数据被自动存储到上述步骤二2)中设置的接收缓冲区中,根据协议的格式要求从中读取数据并经行对应的转换处理。每次数据接收完成后,应清除接收缓冲区标志,准备接收下一组数据。F159指令同时具有清除接收缓冲区标志的作用。可以在发送数据时清除,也可以发送0个字节而仅仅是清除标志(例:[F159 MTRN, DT100, K0, K1]).(接收过程不需要使用F159指令,由PLC自动完成)。

如果上述某个步骤未被执行,都可能导致PLC无法接收数据。

上面的答案,参考松下 官网问题解答,链接如下:

https://device.panasonic.cn/php/faq/?type=detail&id=7710

网友B:
可以参考我发布的松下视频教程: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5825/855825_1.shtml

里面有详细讲解

网友B:
我发布的视频,可以参考:

松下FP0H系列PLC实现通用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松下FP0H做通用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和MTRN指令,程序实现了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收发8个字节数据功能。

https://www.ixigua.com/6914500662235496973?utm_source=xiguastudio

松下FP0H系列PLC实现通用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松下FP0H做通用通信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和MTRN指令,程序实现了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收发8个字节数据功能。

https://www.ixigua.com/6914856604537979400?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C:
这是已经完成的项目,可以正常读写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松下FP系列PLC通用通信视频教程,读和写都有例子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

网友D(2021-05-31):
很好的资料,值得一起学习。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要及时结贴哦。

网友E(2022-07-13):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我发布的松下视频教程: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5825/855825_1.shtml 里面有详细讲解...



你好 请教下松下PLC  FP-X CT14/P 这个型号的PLC 就一个编程接口,能否用这个端口设置成通用通信,接收到串口扫码枪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