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气设备如何解决铸件壁厚厚薄不均匀的成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1-04-15):
在生产实践中,有时防爆电气设备铸件的壁厚厚薄不均匀,但从防爆电气设备铸件的外观上是找不到这种缺陷的。这会给防爆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带来很大的潜在危险。

比如在防爆检查中发现防爆电机的箱盖(灰铸铁)被爆炸压力损坏;防爆电气设备铸件的同一碎片显示,薄部厚度约为3毫米,厚部厚度约为14毫米。试样外观无异常,但内部存在严重缺陷,这是隔爆型电气设备潜在的可怕质量事件。

1、防爆电气设备铸件壁厚不均的原因

防爆电气铸件壁厚不均匀的主要原因基本上是铸造工艺不完善造成的,尤其是砂型铸造。可能有以下过程因素导致此缺陷:

1)错型(错箱)

在合型(合箱)时发生严重错型(错箱)。也就是说在合型(合箱)过程中,顶模、底模、型芯等严重错位。

对于隔爆型电气控制箱来说,这种情况往往会造成相对的侧壁厚薄不均,同时厚薄不均,不易从橇状外观上折断。自然箱的机械强度会降低,严重情况下不会使用。

2)铁芯固定不正确和/或固定不牢。

确定浇注位置时,防爆电气设备铸件的大平面原则上应放在模具下部。这种情况下,如果铁芯没有正确固定,比如铁芯倾斜,这种防爆电气铸件的平面厚度可能会不均匀,一部分厚,一部分薄。另一种情况是芯部固定不牢,也影响壁厚的均匀性;热浇熔融金属会使型芯一侧拱起,产生防爆电器铸件的厚部和薄部。这些缺陷是无法直观看到的。

型芯固定是影响防爆电气设备铸件壁厚均匀性的重要因素。不正确和/或弱固定的影响有时是独立的,有时是综合的,在砂型铸造中不应轻视。

2、防爆电气设备铸件壁厚不均的预防

在工艺方面,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防爆电气设备铸件的尺寸要求,尤其是防爆电气设备。

1)控制错型值

一般情况下,错误类型的一般原则要求是错误类型值必须在公差范围内,即错误类型值不能大于公差值的一半。这个要求本质上是对工艺设备定位装置的尺寸公差和操作过程的要求,可以通过合理选择定位装置的尺寸公差,定期检测定位装置的尺寸精度和使用情况来控制。

这里还必须指出,错误的类型值既不是正的,也不是负的,不能添加到公差值中。

2)正确和牢固地固定型芯

型芯是否正确牢固的固定取决于芯头的支撑、定位和固定。芯头的支撑作用应保证芯在浇注熔融金属的重力和浮力作用下保持其位置不变,芯头的定位固定作用是通过芯头和芯座的配合使芯在砂型中正确放置和固定,因此正确选择芯头的各项参数非常重要。人们应该根据芯头的砂类型(如湿砂、干砂或自硬砂)等来确定芯头的形状和尺寸以及与芯座的配合间隙。(见JB/T 5106-1991防爆电气铸件芯头基本尺寸)。对于隔爆型电气设备,尽量选择较小的值,以保证防爆电气设备铸件壁厚的均匀性,从而抵抗爆炸压力的冲击。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使用型芯支架来固定型芯。

至于防爆正压柜铸件中可能存在的其他缺陷,对防爆电气设备的威胁并不大,这里就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