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的MODBUSTCP通讯有指令吗?

楼主(2021-04-15):
松下的PLC   MODBUS  TCP  通讯  有指令吗?怎么通讯呀   ?怎么读地址呀

网友A:
1、FP-XH不支持Modbus-TCP通信,只支持Modbus-RTU通信。可以使用转换单元KS2。另外,目前松下FP7支持Modbus-TCP通信。

2、可以参考松下官方的解答: https://device.panasonic.cn/php/faq/?type=detail&id=7148

以及在该解答下面 有参考链接: http://device.panasonic.cn/ac/c/fasys/plc/plc/fp-xh/index.jsp?referer_url=faq

希望对您有些帮助。

网友A:
可以参考下,这个链接:

松下FP系列PLC以太网modbusTCP通讯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71d6037ba86261ab641d13b.html

网友A:
上面的链接说的内容及具体接线等:

BCNet-FP是一款松下PLC以太网通讯处理器,适用于松下FP-XH、FP-X、FP-X0、FP0、FP0R、FP2SH等系列PLC,BCNet-FP模块内部集成ModbusTCP通讯服务器,无需在PLC内编写通讯程序;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若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回帖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FP-XH不支持Modbus-TCP通信,只支持Modbus-RTU通信。可以使用转换单元KS2。另外,目前松下FP7支持Modbus-TCP通信。2、可以参考松下官方的解答: https://d...

FP0H支持Modbus TCP以太网客户端和服务器

AFPXHC40ET和AFPXHC60ET自带以太网口也支持Modbus TCP客户端和服务器

网友B:
松下FP0H支持Modbus TCP客户端和服务器,做客户端时发送、接收数据用的还是145和146指令,可以参考我发布的松下PLC视频教程: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5825/855825_1.shtml

另外,FPXH系列也新出了自带以太网的型号,当然也支持Modbus TCP客户端和服务器,用的还是145和146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P-XH不支持Modbus-TCP通信,只支持Modbus-RTU通信。可以使用转换单元KS2。另外,目前松下FP7支持Modbus-TCP通信。2、可以参考松下官方的解答: https://d...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这个链接:松下FP系列PLC以太网modbusTCP通讯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71d6037ba86261ab641d13b.html...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链接说的内容及具体接线等:BCNet-FP是一款松下PLC以太网通讯处理器,适用于松下FP-XH、FP-X、FP-X0、FP0、FP0R、FP2SH等系列PLC,BCNet-FP模块内部集成Mo...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1、FP-XH不支持Modbus-TCP通信,只支持Modbus-RTU通信。可以使用转换单元KS2。另外,目前松下FP7支持Mo...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FP0H支持Modbus TCP客户端和服务器,做客户端时发送、接收数据用的还是145和146指令,可以参考我发布的松下PLC视频教程:http://bbs.gongkong.com/D/2021...

        -----------------------------------------------------------------谢谢

网友C(2021-05-28):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链接说的内容及具体接线等:BCNet-FP是一款松下PLC以太网通讯处理器,适用于松下FP-XH、FP-X、FP-X0、FP0、FP0R、FP2SH等系列PLC,BCNet-FP模块内部集成Mo...



如果在FP—XH的PLC加上一个COM5可以走modbusTCP协议吗

网友D(2021-07-23):
可以用最新的XHC60ET,支持modbusTCP协议,COM5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