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模块怎么和温湿度变送器连接

楼主(2021-04-15):
FX-2N2AD模块怎么和这种型号的温湿度传感器连接,该怎么接线

网友A:
这不就是正常的4线制传感器吗?

网友B:
看看手册就会了啊,这么简单还发出来问?

网友C:
仔细看看手册

楼主:
是接过之后数值不准才发出来问的,正常接pt100测温是没问题的,但是用这个数值差很多而且变化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接过之后数值不准才发出来问的,正常接pt100测温是没问题的,但是用这个数值差很多而且变化小。...



红黑接24V电源,绿,黄接PLC模拟量输入模块+,模块负接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接过之后数值不准才发出来问的,正常接pt100测温是没问题的,但是用这个数值差很多而且变化小。...



是不是输出方式没选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