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AFG302信号发生维修案例

楼主(2021-04-15):
 在产品调试的过程中,大多数的电路需要输入某种幅度随时间变化的信号,在这样的应用场景中,一个完整的测试测量系统一般会包含激励源,被测件和采集仪器三个部分。采集仪器通常使用的是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而信号源在系统中则扮演了激励源的角色,任意波形发生器就是种类众多的信号源中的一种,在电子测试测量领域应用广泛。

一, 仪器型号:AFG302

二, 故障描述:输出信号幅度只有设定值的1%左右,严重偏低(如下:设定输出幅度为1.000Vpp,实际输出只有14.1mVpp);

三, 分析,测试与判断:

经过检测发现,信号输出驱动级模块线路多处器件损坏,导致输出幅度低;

四, 维修与处理:

更换损坏元件,维修故障模块;

检测,调整仪器指标;

整机保养,清灰,清洁外观.

维修结果:信号幅度恢复正常,机器主要指标正常。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