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通信怎么组网络

楼主(2021-04-15):
我有三个1200CPU(A B C)和一个1500CPU (D)

ABC采用S7通信,A做服务器,B和C作客户端

然后D又想要和B C通信,那么要怎么组网络?

可不可以B既作A的客户端,又作D的服务端。。。

网友A:
个人觉得用交换机解决不是更方便

网友B:
可以这样玩的,就是组态时注意哪个是对应关系。

网友C:
不用特别复杂 A 与B C Put Get通讯,A作为服务器 接收发送数据,B C不用组态。

 D与A Put Get通讯,D作为服务器 接收发送数据。

最终,B C数据通过A中转,传到D

网友D:
可以的   843468620   文本不便描述

网友E:
我也觉得交换机解决不是更方便

网友F(2021-06-01):
都在同一网段,然后程序用GET和put不就行了吗?

网友G(2021-09-17):
TCP,UDP 都可以的

而且TIA带了很多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