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EPLAN自动布线问题

楼主(2021-04-16):
如图,我定义的继电器基座各个引脚出线方向如上图,各部分也都关联了,但是自动布线的时候有根进线总是反的,为什么总是从上端往下引,而不是直接上去,是什么原因求大神解惑

网友A:
有两张方法!

  1. 布线方向把自动修改成向上或向下;

  2. 更改布线路径网络的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张方法!布线方向把自动修改成向上或向下;更改布线路径网络的入口。

这点我到没有注意到,全部选的自动,感谢解答,周一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My 有两张方法!布线方向把自动修改成向上或向下;更改布线路径网络的入口。     内容的回复:这点我到没有注意到,全部选的自动,感谢解答,周一我试试...



感谢楼主细心解答,已结贴,给楼主分了,这边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21-06-15):
感谢楼主细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