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与KUKA机器人EthernetIP通信组态报错

楼主(2021-04-16):
请教下述问题:

目前项目上有KRC4 KUKA机器人与AB 1769-L33ER PLC进行ETHERNETIP通信,但在添加KUKA的EDS文件后,增加模块时有如下报错。

增加模块默认在Module定义处无连接,无法创建,

但在添加连接时,可选项只有一个,按下确认后无法创建,

提示原因为名称错误,但该连接又无法改名。

请教各位用过KUKA作从站,ABPLC做主站的大神,

是否有遇到类似问题?如何解决?

万分感谢!

网友A:
不要用库卡的ESD创建 通讯模块, 用“generic Ethernet module”来创建通讯模块。 然后根据库卡通讯口的参数配置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