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WPLLSOFT的子程序无法调用

楼主(2021-04-17):
之前还好好的能够调用子程序P0,也不知道为什么,M1触发后直接就无法调用P0,M2也就无法触发,格式看起来也没有问题啊,请各位大佬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A:
不会是无意间删掉了FEND指令了吧?

网友B:
M1接通后 直接调用了P0,M2接通不了。

你可以试试先接通M2 在调用P0

把调用P0和M2位置换下

网友C:
如果连接了PLC,重新上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