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不拆卸,教你修复高温风机轴头磨损的方法

楼主(2021-04-17):
风机在许多领域都被广泛使用,因为它的作用很多,是主要提高气体压力并排送气体的机械设备。而像这种机械设备,经常会出现传动部件的磨损。某企业出现了高温风机轴头磨损问题,直径160mm,宽度80mm,单边磨损深度0.15-0.2mm,转速960r/min,工作温度50℃。

  一、该企业出现高温风机轴头磨损的原因分析:

  1、设备由于安装不到位、检修不及时、润滑不良等;

  2、受振动、压力、冲击等力的影响,造成配合部件的冲击,由于金属材质强度较高,退让性较差,长期运行必然造成间隙的不断增大,因此磨损、裂纹、断裂等现象也就无法避免;

  3、制造质量不高,热处理达不到要求,等造成磨损,严重时轴头折断造成重大影响。

  遇到高温风机轴头磨损后,该企业想不拆卸设备,能够快速修复磨损情况,尽可能的不耽误工程进度,之后决定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针对于设备的情况,其修复原理是利用前轴肩或者后轴肩作为修复定位面,保证修复同心,同时工装内孔是在车床上进行精加工,满足修复后圆度及基本尺寸。

  现场不拆卸,修复高温风机轴头磨损的方法步骤:

  1.使用氧气乙炔对磨损表面进行烤油碳化处理;

  2.用磨光机对磨损部位进行打磨,直至露出金属原色并表面粗糙;

  3.空试工装确认无误后,用无水乙醇清洗修复表面;

  4.将SD7000脱模剂均匀涂抹至工装内表面;

  5.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并涂抹至磨损表面;

  6.安装工装,材料固化;

7.材料固化后拆卸工装并清除多余材料,检查修复尺寸。安装轴承,完成修复;

  像这种经常性的传动部件磨损,日常维护也非常重要,保养维护能够减少或缩短出现故障问题:

  经常检查轴承润滑油供油情况,如果箱体出现漏油,可以把端盖的螺栓拧紧一点,这样还不行的话,可能只好换用新的密封填料了。

  轴承的润滑油正常使用时,半年内至少应更换一次。

  如果要对风机轴承作更换,在将新轴承装入前,必须使轴承与轴承箱都十分清洁,不得强行装配,以避免伤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