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化气储罐出现裂纹泄漏怎么办?有什么处置措施

楼主(2021-04-17):
  液化气储罐盛装的液化气是易燃易爆气体,盛装它的储罐质量要求特别严,所以一旦出现裂纹泄漏的情况,就要及时进行处置修补,否则就会留下重大安全隐患。

  一般产生液化气储罐裂纹泄漏的原因有:

  1、热裂纹。焊接接头冷却过程中,且温度处在固相线附近的高温阶段产生。

  2、冷裂纹。在较低温度,在MS点以下的低温产生的,分为延迟裂纹、淬硬脆化裂纹、低塑性脆化裂纹。

  3、再热裂纹。原件结构焊后消除应力热处理中,在热影响区的粗晶部位产生裂纹。

  4、层状撕裂裂纹。主要是由于钢板的内部存在有分层的夹杂物(沿轧制方向),在焊接时产生的垂直于轧制方向的应力,致使在热影响区或稍远的地方产生“台阶”状层状开裂并有穿晶发展。

  5、应力腐蚀裂纹。金属材料在某些特定介质和拉应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延迟开裂。

  液化气储罐裂纹泄漏的处置措施:

  治理渗漏点:首先查找确认渗漏点,结合各种工艺对渗漏点先期治理;

  表面处理:鉴于LNG气体是非常危险的可燃性气体,燃值较低,表面处理一定不能出现火花,现场使用铜铲、铜刷等进行清理,用无水乙醇进行清洗;

  调和材料:按照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对治理部位进行整体保护,达到加强和长期治理的效果;

耐候保护:储罐是露天设备并且裂纹部位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存在一定震动,为保证治理后的使用效果和抗振动,最后使用该材料进行整体保护。

液化气储罐裂纹泄漏现场治理图片:

  该技术是利用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特有的机械强度和优异的抗化学腐蚀性能解决各类气态、液态罐体、管道的焊缝、裂纹渗漏问题。具有效率高,可实现在线修复不用停机,综合修复成本低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