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问点初级问题

楼主(2021-04-18):
。。。。。先上图 :

  初学modebus通讯,卡在这里了。。。那个正转16#12,反转16#22,停止16#1。。。怎么转出来的?

我只知道这几个数值包含在2000H里面的,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计算得到这个正传,反转,停止的16进制数

的?望师兄们指导一下。

                                                                         先谢过。

网友A:
16进制的12,用2进制表示为0000,0001,0000,0010

16进制的22,用2进制表示为

0000,0010,0000,0010

按位对应功能,得出12H为正转启动,22H为反转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进制的12,用2进制表示为0000,0001,0000,001016进制的22,用2进制表示为0000,0010,0000,0010按位对应功能,得出12H为正转启动,22H为反转启动。...



。。。。感谢回复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