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伺服动作

楼主(2021-04-19):
系统配置:三菱Q00UJCPU+QD77MS2,伺服电机HG-KN43J-S100+驱动器MR-JE-40B

控制要求:1、上电后按下复位按钮,以一个低速回到原点,本身在原点位就不动作 2、在原点位后,按下位置1按钮,到达位置1点,完成动作后,再按下位置2按钮,回到位置2点,动作完成后,再按下原点按钮,回到原点!

PS:对伺服完成不熟悉,需要程序进行调试,越详细越好,可用有偿提供微信转账,谢谢!

网友A:
dianlian   1-567536-9-7-63

网友B:
843468620  文本不便描述

网友C:
我也想要hhhh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anlian   1-567536-9-7-63



W  D X    I  N1 37 36 497149

网友D:
对伺服可以不熟悉,说明书上有位置或速度模式的接线。只有对plc脉冲输出了解下就可以

网友E:
可加 287 967 161

网友F:
这是原点回归的案例,可以看一下

网友F:
下面是连动,你参照说明书看

网友G:
如果完全不了解直接外发好了,别人调试你就可以学习整个过程。

网友H:
 我喜欢,支持学会发发布

网友I(2021-05-21):
看编程手册就好了,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