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补偿导线如何安装

楼主(2021-04-19):
热电偶补偿导线,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呢?

例如,现场热电偶---->接电箱---->控制室接线端子---->安全栅---->输入卡件

那么,补偿导线的铺设应该是从热电偶的接线端子到接线箱,最后到安全栅的输入端子吗?

网友A(2021-05-27):
最好热电偶到卡件之间都用补偿导线

网友B(2022-01-07):
热电偶补偿导线,应从热电偶的接线盒开始,到距离冷端温度补偿器件最近的位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