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梯形图

楼主(2021-04-19):
V~Q531S7N[B}[F_04SF4`MK.png请教大师们,我编了一个梯形图。X1电眼感应延时1秒Y0气缸电磁阀得电后推出然后立马缩回复位。为啥我编出来的是个反的呢?现在是X1电眼感应延时1秒后Y0电磁阀延时没电,时间一到就有点。麻烦哪位大神告知一下哪里编辑错了呢。初学小白感激不尽 最好能附一张修改图 谢谢

网友A:
额,你这程序写的真是无敌了,写程序之前,不得该先学习了解下PLC的扫描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这程序写的真是无敌了,写程序之前,不得该先学习了解下PLC的扫描原理吗?...



额。。。确实  前辈说的对  刚接触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师贡献,先学习学习 这个我怎么编都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额,你这程序写的真是无敌了,写程序之前,不得该先学习了解下PLC的扫描原理吗?...】进行回复:        ------------...



我还是建议你先把最最基础的那些看明白,最起码得知道大概,然后再写程序,做项目,再细细体会那些原理性东西,要不越到后面,你会感觉很混乱,尤其程序写很长之后,查错你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骑猪看夕阳"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额,你这程序写的真是无敌了,写程序之前,不得该先学习了解下PLC的扫描原理...



是的  把PLC说明书看了一遍  还是有很多不是很理解的地方,就自己构想一些简单的机械运动步骤自己试着慢慢的编,边编边模拟,买了一套汇川1616MT和一些启动部件等。确实越编越头大  主要是想通过实际编点简单的把代码的属性摸个大概。结果有的点就直接卡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帮我看下我后面编的有没有毛病,我把你编的那个步骤加进了最前面。整个程序我是这样想的。

假如有物体经过X1延时感应 Y0气缸电磁阀得电推出后缩回,同时X1启动Y1电机电磁阀带走物体延时3秒Y1停止,然后物体经过X2感应后气缸推出感应到气缸磁性限位开关后缩回。大概就是这个原理。初学者编的大师们别嫌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