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st语言求助

楼主(2021-04-19):
用三菱PLC的st语言写了个程序,如下图一,但是定时器T4接通了之后,一直不复位,程序的其他地方都不涉及到T4; 后来改写成图二的形式就好了, 想问问图一程序是哪里的问题?

图二:

网友A:
定时器指令要放在IF外面,每个扫描周期都扫描。不然定时器状态会不定,会记忆上次扫描的状态(if---then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指令要放在IF外面,每个扫描周期都扫描。不然定时器状态会不定,会记忆上次扫描的状态(if---then之内)。...



好的,谢谢老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