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回原点碰到限位会撞吗还是反转继续找原点

楼主(2021-04-19):
各位前辈,plc回原点碰到限位会撞吗还是反转继续找原点

网友A:
这个就看你程序的编制方式!

如果是选择PLC的回原指令,有碰到极限再反转回原方式,也有碰到极限就停止报警的方式,你自己选择

网友B:
用dzrn回归就会出现你说的那样

网友C:
分情况的,像上面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A是原点,在中间,B、C左右极限位。回原点操作只能是固定方向啊,假设回原点方向是向左移动,当伺服处在AB之间时,向左移动肯定会碰到B点左极限,这时会反转方向继续移动,直到运动到A原点停下,寻原点动作结束。当伺服处于AC之间时,相关向左移动直接会碰到A,那么直接在A停下,寻原点结束。

      第二种情况,A原点在右极限处,那么寻原点方向就是向右移动,每次寻原点会一直向右,直到碰到A就会停下,寻原点动作结束。

      相关指令及方向、原点极限设置,要参考具体品牌PLC编程手册。

网友D:
看你回零方式的选择,参见PLC手册。一般而言是没找到原点就碰到极限的话,电机反转,接着找到原点为止;或者你自己写回零流程,不管电机在什么位置,先跑到某个极限,然后反转找零点。

网友E:
如果是选择PLC的回原指令

网友F(2021-05-23):
看PLC手册用哪个指令回原点,怎么回都有相应的操作数

网友G:
主要还是看你的编程方式,如果在你的程序中组态了回原点程序的话一般来说会走过原点然后反向运动重新找原点,这种情况下是原点在左右限位中间的情况,要是原点也是限位的情况下会在刚好运动到原点时停下并可能报警,如果没有编辑(或组态)回原点的程序的话,在运动过程中哪怕经过原点时也不会停下,它会走到限位之后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