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TM200或者HMI3500RTU与传感器通讯上传数据

楼主(2021-04-19):
  1. 使用施耐德TM200C24R  PLC和HMIGXU350触摸屏与串口继电器建立通讯,读取和发送数据控制继电器的开关,IO继电器是支持标准modbus RTU格式。(各位大神,有什么合适的建议可以提。)

  2. 也是使用施耐德TM200C24R    PLC和HMIGXU350触摸屏与传感器建立通讯,最好在触摸屏上可以显示出来传感器的数据,可以使用屏幕发送数据设置控制传感器,也是支持标准modbus RTU格式,用485连接,或者自由通讯其他的,希望有大神可以帮帮忙,如果有要求可以随时联系  。

    从机地址0x01-0xff,功能码01.02.03.04.05.06.16(0x10),

    地址0x00,功能码01.05,存储检测内容(1为检测状态,开始检测,0为非检测状态,中止检测,)

    地址1x00,功能码02,存储联机状态(1为联机成功,0为未联机)

    地址3x00,功能码04,存储数据(3x00-3x15中通道数据一高一低位,3x16-3x21是必须要显示的数据,)

    地址4x00-4x04,功能码03.06.16,

    使用05指令修改检测状态,4x02地址存储检测周期信息,范围5-60,。

网友A:
plc和从站直接通信,然后将数据传给上位机。

网友A:
我录制的施耐德M218相关通信视频可以参考,M200亦可参考:

1、施耐德Modicon TM218实现Modbus TCP客户端视频教程:

施耐德Modicon TM218做Modbus TCP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ADDM、READ_VAR和WRITE_VAR指令,程序实现了02、15、03和16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15205997980025351?utm_source=xiguastudio

2、施耐德Modicon TM218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施耐德 M218做Modbus TCP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客户端,视频中分别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对PLC的输入输出进行了读写测试,施耐德Modicon TM218系列PLC固件更新后,支持Modbus之01、02、03、06、15、16和23等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15616289851605518?utm_source=xiguastudio

3、施耐德Modicon TM218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施耐德Modicon TM218做Modbus RTU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ADDM、READ_VAR和WRITE_VAR指令,程序实现了02、15、03和16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15973816241881607?utm_source=xiguastudio

4、施耐德Modicon TM218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施耐德 M218做Modbus RTU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主站,视频中分别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对PLC的输入输出进行了读写测试,施耐德Modicon TM218系列PLC固件更新后,支持Modbus之01、02、03、06、15、16和23等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16328673578746381?utm_source=xiguastudio

5、施耐德Modicon TM218实现Modbus ASCII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施耐德Modicon TM218做Modbus ASCII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ASCII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ADDM、READ_VAR和WRITE_VAR指令,程序实现了02、15、03和16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16711427201991182?utm_source=xiguastudio

6、施耐德Modicon TM218实现Modbus ASCII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施耐德 M218做Modbus ASCII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ASCII主站,视频中分别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对PLC的输入输出进行了读写测试,施耐德Modicon TM218系列PLC固件更新后,支持Modbus之01、02、03、06、15、16和23等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17069122933096967?utm_source=xiguastudio

7、施耐德Modicon TM218实现自由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施耐德M218做通用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ADDM和SEND_RECV_MSG指令,程序实现了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收发8个字节数据功能。

https://www.ixigua.com/6917429672179401230?utm_source=xiguastudio

8、施耐德Modicon TM218实现自由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施耐德M218做通用通信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视频详细讲解了ADDM和SEND_RECV_MSG指令,程序实现了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收发8个字节数据功能。

https://www.ixigua.com/6917808079597732365?utm_source=xigua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