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易人机屏怎么样?

楼主(2021-04-20):
大家谁用过繁易的人机屏,使用效果怎么样?初步了解,操作方式界面模仿威纶,价格还比昆仑通泰还便宜。

网友A:
没听过啊  是我用得少了

网友B:
繁易是这几年才出来的,软件不稳定,触摸屏用一年左右就坏了,软件给我坑到现场好久

网友C(2021-05-20):
再便宜也不能用,谁买谁后悔

网友D(2021-11-21):
相当不错,一年能用100来台

网友E:
繁易一分价一分货,软件系统不完善,触摸屏故障率高!步科的人机界面经济实惠,软件和使用是都很不错,大家也可以参考下,探讨;1511  277  3072

网友F(2022-05-13):
威纶通、昆仑通态、步科、繁易、西门子的触摸屏我全部用过,所以我觉得我有发言权。

我从18年开始用繁易,19年繁易推出FE6100系列后一直用这个系列,包括FE6156。国产触摸屏功能都差不多,我的使用经验,繁易触摸屏的元器件是最好用的,它的一个元器件上,可以放很多功能,譬如这个元器件在设置某个参数为1的同时,设置另一个参数为0,传递一个数据给某个信号点,同时弹出窗口。这些操作都可以在一个元器件上完成,组态非常方便。其他触摸屏可能要堆好几个元器件。

功能上和其他国产触摸屏没有太大区别,开发人员都是在这个行业内跳来跳去,差别能有多大。稳定性和可靠性也没有问题,目前我们用了一百多个屏,暂未发现问题。

繁易的重点应该不是触摸屏而是工业物联网,他现在主推的是Fbox物联网关,和PLC连接后,读取信号点上传至服务器,然后通过FlexManager查看现场信号点数据、报警故障和历史数据,可以使用手机APP查看。如果购买了FlexClude,可以通过云组态,实现手机APP和WEB查看现场组态功能,云组态和现场触摸屏组态一致,网络延迟一般,用户数量上没有限制,手机APP功能也比较全面,非常好用。

另外,繁易支持微信公众号接收现场设备推送的报警信息,可以避免手机后台杀APP导致无法接收报警推送。

总结一下:繁易更多的优势是软件层面,它侧重与工业物联网和云平台,如果项目要求开发云平台和手机APP的话,会非常有优势。

网友G:
我也用了一年多的繁易的屏了,我来说说感受吧。组态软件做得还可以,功能齐全。但是他的硬件感觉太漏,经常多个现场回馈些莫名其妙的问题,问他们技术人员也是答非所问。今年起已经不用了。

网友H:
开始是步科起家的

后来的都变化了

网友I(2022-07-28):
一点都不好用,组态软件垃圾的要死,官方客服态度傲慢,毫无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