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异事件,插入直角变成跳线符号了

楼主(2021-04-20):
三个项目里边就这个项目这样

网友A:
选项---设置-----图形编辑--用户--连接符号---绘制连接之路--作为点

不要选这个作为点,可以选择包含目标,顺便可以勾选 带询问框

这样你在选直角符号的时候可以 选择你需要的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设置-----图形编辑--用户--连接符号---绘制连接之路--作为点不要选这个作为点,可以选择包含目标,顺便可以勾选 带询问框这样你在选直角符号的时候可以 选择你需要的样式...



不行,感谢回复,感觉像是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设置-----图形编辑--用户--连接符号---绘制连接之路--作为点不要选这个作为点,可以选择包含目标,顺便可以勾选 带询问框这样你在选直角符号的时候可以 选择你需要的样式...



就这个项目会这样,其他两个都不会

网友B:
放置直接连接点前,按键盘上的backspace选择直角连接符号即可

网友C:
可能是设置了

网友D:
你按了backspace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按了backspace键



老哥,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置直接连接点前,按键盘上的backspace选择直角连接符号即可...

正确!怎么结贴给积分

网友F(2021-07-27):
1.   打开项目连接符号在图上显示异常问题

问题点显示图形选择不对,选中符号点后按Backspace按键选择自己想要的图形。

网友G(2021-08-29):
4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