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含有GS命令符的Datamatrix二维码

楼主(2021-04-20):
在使用标签打印软件中制作条码二维码标签时,不同单位或者不同标签上的二维码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需求,本文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需要在Datamatrix二维码中添加gs的命令符该如何操作?

一、打开软件设置纸张并绘制Datamatrix二维码 双击中琅标签打印软件图标,根据文档设置提示新建标签纸,并点击左侧工具栏中二维码图标,在画布上绘制二维码样式,然后双击绘制的二维码,在“图形属性-条码”窗口中,条码类型修改为Data Matrix:

二、添加二维码内容以及GS命令符 点击“图形属性-数据源”,可以先点击左侧“修改”,将默认的数据修改为需要添加的内容:

添加GS命令符时,可以将鼠标光标放在对应的位置,然后点击输入框左下角的小三角,在下拉菜单中选择GS符号即可:

如需还要添加结束符号也可使用相同方法选择EOT这个命令并添加即可:

二维码内容以及命令符添加完毕后即可预览查看二维码的生成效果:如用识别网站识别可自动识别出所添加的符号:

上述制作方法为手动输入添加的内容,是生成一个二维码的情况,如果是数据库导入的各项内容,也可以在数据源中将内容分开添加,将命令符单独使用手动输入的方法添加,由于添加后是默认在最下方,可点击左侧向上箭头移动至合适的位置即可:

综上所述,就是在中琅标签打印软件中添加GS以及其他命令符的具体操作方法,命令符添加后,需要有专业的扫描设备来来识别,所以命令符一定要使用软件中的选择对应的符号去添加,不要手动直接输入对应的字母或符号,手动输入的只能作为普通文本显示,不能作为命令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