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通讯电机无法反转

楼主(2021-04-20):
西门子300与acs880变频器通讯启动,正传程序启动正常,反转程序启动还是正传,停止正常。用DI控制正反转都可以。程序十六进制47F,C7F,47E.是不是变频器设置哪里还有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试试转速给定给负值,比如-20000对应最大转速

网友B:
一般用通讯控制的时候,由通讯给定的频率决定变频器运行的方向,可以尝试给频率给负值,另外像国产变频器还有个参数有做限制,就算给负值,低于下限频率默认是停止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通讯控制的时候,由通讯给定的频率决定变频器运行的方向,可以尝试给频率给负值,另外像国产变频器还有个参数有做限制,就算给负值,低于下限频率默认是停止运行的。...



好的,我试试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转速给定给负值,比如-20000对应最大转速



好的,我试试,谢了!

网友C(2021-05-22):
参数20里有个转速给定值为负值的时候是否执行相反方向的设置,可以看看说明书

网友D:
变频器控制图集

网友E:
通讯给定的频率决定变频器运行的方向,翻转的时候给变频器和正转相反的数据,例如正转给的数据字为正,那么反转就要给负数,很简单的

网友D(2021-07-18):
昆仑通态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的样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