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使用探讨

楼主(2021-04-20):
经过网上搜索,整理,再加上自己的理解,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特此请教前辈们给出意见。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分辨率/电机转一圈所需脉冲数
分母太大位置精度提高,但是电机转速降低;分母太小位置精度降低,但是电机转速提高了。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既能满足位置精度也能满足转速要求。
举例:
电机转一圈,设备实际行走了20mm,精度要求0.01mm,则20除以0.01等于2000个脉冲。(一个脉冲至少要走0.01mm)
上位机发送2000个脉冲对应电机转一圈,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分辨率/2000;
上位机脉冲频率最高100khz,即一秒钟发送100000个脉冲,100000除以2000等于50,就是电机一秒转50圈,一分钟则转3000圈;所以电机最高转速能达到3000r/min。
如果说实际要求电机转速大于3000r/min,那只能降低伺服每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那么位置精度就达不到了。
自己理解总结的,希望前辈们指出其中错误或者更深一层的理解。

还有一点想问一下,电机转一圈,设备实际行走了多少距离,这个只能根据机械传动的方式来计算吗?如果某个机械传动方式比较特殊,没有对应的公式计算,那如何确定行走的距离?(有些客户他们不懂,只能我们自己来计算)

或者让电机转一圈,用卷尺量一量,但是这样感觉误差会很大吧。

网友A:
本来很对 最后画蛇添足,电机不能超额定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