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通过数值输入实现更改变量的报警上下限

楼主(2021-04-20):
(图片)

楼主:
这个功能是无法实现的吗?

网友A:
参考组态王产品使用手册:

可以 在关联变量中进行设置,使用下面的语句 (参考上面的文档):

变量.hilimit=新上限值;
变量.lolimit=新下限值;

来设置 新的 限值;

网友A:
若是 使用的是 KingSCADA软件,也是 类似的设置;

组态王支持的功能,KingSCADA应该都可以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 使用的是 KingSCADA软件,也是 类似的设置;  组态王支持的功能,KingSCADA应该都可以支持的;...



当组态王与下位机实现通讯后,更改组态中的数据是不是就直接更改下位机的数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若是 使用的是 KingSCADA软件,也是 类似的设置;  组态王支持的功能,KingSCADA应该都可以支持的;...】进行回复...



这取决于 组态中 的数据 是 外部变量(IO变量),还是内部变量;

若是 外部变量(IO变量),你说的就是 正确的,更改 组态王的数据 就直接更改下位机的数据了;

但 若是 内部变量(组态王本身 建立的变量,没有关联到设备的变量) ,对组态王的操作,就不是直接 更改 下位机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五二七"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若是 使用的是 KingSCADA软件,也是 类似的设置;  组态王支持...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