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回原点

楼主(2021-04-21):
没有用过绝对值的编码器   不知道怎么做回原点   我自己的想法是装一个限位开关,反向找原点  撞到限位开关切到低速,找到Z相脉冲  停止作为零点    但是Z相脉冲怎么检测   要接到PLC上吗?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电机不用回原点,直接通过通讯或者伺服软件设置好原点,要回原点就直接走绝对位置到0就可以了。

网友A:
直接用WRITE指令写原点就好了。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一般只在初始化时设置好原点,后续回原点只需回到脉冲0位置就可以,如果是运行过程中,位置偏移,导致要重新设置原点,那么可以通过限位传感器+Z脉冲进行原点设置,Z脉冲要连接到PLC高速输入点上,并且电机以低速运行才能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