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的寄存器里面的increa

楼主(2021-04-21):
寄存器increa怎么才能让其停止加一,或者让它减一。

网友A:
1、准备使用亚控仿真的PLC?  若是的话,可以参考组态王产品手册中的资料。

其中DECREA寄存器是 减1的功能RANDOM是随机数,比如RANDOM100  就是 0-100之间的 随机产生的数据;

网友A:
2、若是 实际的设备使用 加1或者 减1 功能 ,可以自定义 函数:例如:  变量=变量-1; 参考下面的章节就可以。

网友A:
回答你的问题:寄存器increa 本身 是不能实现 停止或者 减一的功能的;

网友B:
自己不会用脚本写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