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EtherCAT伺服,参数设置挺方便的

楼主(2021-04-21):
汇川EtherCAT伺服,参数设置挺方便的,直接通过汇川PLC的EtherCAT就可以修改参数

楼主:
这些都是远程设置连线的实时截图

楼主:
个人感觉汇川的伺服电机性价比挺高的,而且汇川有支持CAN伺服、EtherCAT伺服、PN(PROFINET)总线伺服等等

网友A(2021-07-20):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汇川的伺服电机性价比挺高的,而且汇川有支持CAN伺服、EtherCAT伺服、PN(PROFINET)总线伺服等等

他们自己在生产电机应该成本比起外面代工降不少的原因吧

网友B:
确实挺不错的

网友C(2022-09-06):
楼主为社么做的Ethercat与伺服,IO模块通讯不了,状态显示Ethercat没有运行,网络组态从CPU就显示故障标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