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三相异步电动机星三角接法错误后果会怎么样?

楼主(2021-04-22):
星三角转换电路一直很常用,但是一不小心星三角转换电路也会闹出错误,尤其是新手出道。

星型接法很简单,看上图左侧图。只要把U2、V2、W2用铜片(导线)短接,U1、V1、W1接入三相电源即可。但对于三角形接法就没有那么简单,见上图右侧图片。当然对于电动机接线盒内我们只要按照U1-W2;V1-U2;W1-V2分别短接既可以。

如果说把接线盒内三个铜片去掉,使用三个接触器构成星三角转换,线路不复杂但有时候总会犯一些错误。

如果说犯一些低级错误,针对一些错误接法电动机还会启动吗?会出现哪些特点呢?

欢迎讨论!

参与有奖:有效参与都可以获得50~200积分不等;优秀参与者:工控小礼品一份(暂时保密)

网友A:
这个不是太清楚,之前搞维护经常会有修回来的电机,里面的垫片就是很随意,接线的时候好像是看看铭牌,根据铭牌来确定星三角。

网友B:
还真犯过这个低级错误。几十年前的事了,自以为是,接完线没检查一遍就送电,启动后转运行时,断路器跳开。检查接线,有二根线颠倒了,倒过来启动正常,时间太久远,忘了是错在哪根线上了。

有几种情况:1.头尾没错,头或尾颠倒一个线,启动切换后会造成一相线圈被接触器短接,另二相线圈正常通电通电,相当于变压器次级短路;2.头尾没错,头或尾三根线顺序错了,这种情况星启动转换到角运行时有可能是反转,会有很大的反接制动电流;3.头尾接乱,有可能不启动,有可能短路。

楼主:
分享1:

定子绕组星形运行的电动机,其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即相电压是电动机额定电压(电源线电压)的1/✔3倍(0.58倍)。若错接成三角形运行,即相电压升高至厂家规定的1.73倍。例如,电源电压380伏,星形运行,相电压为220伏,接成三角形,则相电压升高至380伏。由于绕组的相电压升高,铁芯将高度饱和,铁芯磁通的励磁电流将急剧增加,再加上负载电流,定子绕组电流大大增加,将使绕组铜损急剧增大,最终导致定子绕组过热烧毁。

楼主:
分享2:定子绕组三角形运行的电动机,其每相绕组承受的相电压即电动机的额定电压(电源伐电压),若错接成星形,每相绕组上电压下降至原电压的1/✔3,例如电源电压为380伏,则相电压下降至0.58*380=220伏,导致电动机的转矩将减小到额定转矩的(1/✔3)²=1/3,此时如果电动机仍带上额定负载运行为了克服负载的阻力矩,要求星形接法的转矩与三角形接法的转矩一样,这样势必造成电机定子电流增加,从而导致电机过载发热长时间运行同样会烧毁,功率因数和效率也会下降。

楼主:
分享3: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若电动机的负载较轻(小于额定负载的40%),则不需较大的负载电流来产生电磁转矩去克服阻力矩,此时定子绕组由三角形接法改为星形接法,由于绕组相电压大大降低,励磁电流明显减少,所以总的定子电流也减小,而电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则相应提高。当大马拉小车时,即电机的负载小于额定负载的40%时人为将电机由三角形改为星形,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网友B:
我们常使用的低压电机(380V),有二种绕组电压:220V和380V,它们是根号3倍关系。

网友C:
刚工作时遇到过星三角形转换,电机接错线,刚启动星形接法正常,一旦信号切换转入三角形接法后电机就会停止转动。当时去现场严格按照图纸接线后,电机星三角启动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工作时遇到过星三角形转换,电机接错线,刚启动星形接法正常,一旦信号切换转入三角形接法后电机就会停止转动。当时去现场严格按照图纸接线后,电机星三角启动正常了。...

切换三角后,应该是绕组断开了,导致没有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一颗小小草"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 刚工作时遇到过星三角形转换,电机接错线,刚启动星形接法正常,一旦信号切换转入三角形接法后电机就会停止转动。当时去现场严格按照图纸接线后,...



后来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应该如2楼李工所说,首先启动星接没问题(主接触器吸合,电机 U1-V1-W1分别连接主接触器三相电源U-V-W;星接触器吸合,电机 U2-V2-W2被短接),错误应该在于他把电机 W2-U2-V2接线柱也分别连接于三角接触器的W-U-V三相电源上,。这样一旦信号切换,星接触器断开,三角接触器吸合,相当于电机三个线圈首尾两端分别接到了同一相电源上了。正确接法应该是三角接触器下端的U-V-W三相电源分别连接于电机的 W2-U2-V2三个接线柱上,主接触器下端三相电源U-V-W分别连接电机 U1-V1-W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mile-lyc"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引用 "一颗小小草"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 刚工作时遇到过星三角形转换,电机接错线,刚启动星形接法正常,一旦信...



切换到角电机停止,是顺序错接,角接触器短接的是三个线圈的头尾,三相电源没有回路,绕组没电流,所以停了。

网友D:
这个星角启动一般的故障出现在切换角形运行的时候,星形启动一般不会出故障,开始第一次接好后,时间设定太短,导致跳闸了。

网友E:
前几天刚刚遇到“brother”公司的员工,星三角启动居然不拆卸上下的短接片,结果上电开机直接炸一大片:断路器接触器全部炸了

网友F:
确实在刚开始工作时遇到过电机中的两种接法,当时没弄明白原理,想当然的把U1和U2短接,V1和V2短接,W1和W2短接,结果可想而知,上电就跳闸,然后又回头翻看邱关源的《电路》,学习才弄明白!

之后在自己画电路图时,关于星三角的启动时,找个图片附上,之后就没再犯过此类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刚刚遇到“brother”公司的员工,星三角启动居然不拆卸上下的短接片,结果上电开机直接炸一大片:断路器接触器全部炸了...

这个更生猛!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确实在刚开始工作时遇到过电机中的两种接法,当时没弄明白原理,想当然的把U1和U2短接,V1和V2短接,W1和W2短接,结果可想而知,上电就跳闸,然后又回头翻看邱关源的《电路》,学习才弄明白!之后在自己...



U1U2、V1V2、W1W2分别短接电源没有回路,不会跳闸,跟没送电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B:
"victor329"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对内容: 【确实在刚开始工作时遇到过电机中的两种接法,当时没弄明白原理,想当然的把U1和U2短接,V1和V2短接,W1和W2短接,结果可想而...



在两台电机同步驱动时,一台星角转换接成上述情况时,就有问题。电机会产生感应电流,绕组短路,会产生能耗制动的效果,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H:
如果电机上的短接铜片忘拆了,会出现短路

网友I:
依稀记得同事把三根火线接在了短接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依稀记得同事把三根火线接在了短接片上

这样的同事忘不了!

网友J:
电机应该角形如果接成星形,电流下降1.732倍,同时功率也大幅下降,显得很无力。
电机应该星形如果接成角形,电流上升1.732倍,同时功率也大幅上升,铜损铁损大幅增加,显得劲很大但是绕组会很快烧毁。

网友K:
很好的讨论主题,感谢楼主。

看了大家上面的讨论,扩展了一些知识。

1、因胆子比较小,所以 接线,尤其是涉及到 一定“危险”的,会确认好几遍;不放心时,甚至叫同事再确认一遍。

2、大型电动机方面的启动没有弄过,不过小风扇的电动机的 电源就被弄错了;因大多 默认的供电都是 24V,谁知是12V,结果 运行一会儿,就有 味道出现了……

网友L:
我前几天刚遇到这个事情,启动时间先来设置短了,查了以后,应该是16s启动时间再从星型转三角形,后来还是不行,把时间调到40秒,还是不行。热继老是跳,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我们的热继选小了0.5A,后来重新买了一个大的。装上还是不行。后来就开始检查线路了,原来是三角形的两根线接反了。导致星型是正转,转换到三角形变成了反转。电流迅速变大。导致热继跳开。把线路重新接了以后,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M:
搞错过一次,一合闸就跳闸,打开一看,接错位置了相当于三相短接了,太嗖啦

网友N:
学习电工姿势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刚刚遇到“brother”公司的员工,星三角启动居然不拆卸上下的短接片,结果上电开机直接炸一大片:断路器接触器全部炸了...



这个接线的是不是没有电工证

网友P:
在同一电源、同一电机的情况下,电机原△接法改成Y接法,绕组适应电压比原来提高1.732倍,运行电流降为原来的1/3、功率降到原来的1/3;电机原Y接法改成△接法,绕组适应电压降为原来的1.732倍,运行电流将急剧升高而烧毁。

电机原△接法改成Y接法时,每相绕组原负载电压380V(每相绕组跨接于二相)变为可负载电压660V(每二相绕组跨接于二相计):
U=U原×1.732=380×1.732≈660(V)
在电压不变(380V)时的每相绕组实际负载电压为220V:
U=U线/1.732=380/1.732≈220(V)
实际负载电流(计算不考虑功率因数时):
I实=P/(1.732×1.732×1.732×U)≈P/5.2U
以电机1KW为例,原负载电流(计算不考虑功率因数时):
I原=P/1.732U=1/(1.732×0.38)≈1.5(A)
代入上式计算实际负载电流(计算不考虑功率因数时):
I实=P/5.2U=1/(5.2×0.38)≈0.5(A)
实际电流为原来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