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科威智能伺服模拟量口转换成普通IO口

楼主(2021-04-22):
1、硬件接线

  • VERF+和 VERF-中间并一个 2K 的电阻,电阻阻值不限于 2K,比如 5.1K、10K 都可以。

  • VERF+接 DC24V,VERF-接信号。

2、梯形图处理

  • 接好线后,当外部信号没有导通时,监控 D204 的值,假设此时的值为2385。

  • 当外部信号导通时,此时 D204 可能是模拟量 AD 字的满量程(4096)。

  • 梯形图中,可以通过判断当前模拟量(D204)AD 字的变化检测外部信号状态

  • 主要梯形图如下:

假设上述外部没有信号时 D204 值为 2385 左右,那么 D1000 的值可以设置为 2500 或者 3000,一般 D1000 的值可以取值比无信号时 D204 的值大 200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