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L5573安全栅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1-04-22):
控制系统采用西门子1500+ET200SP,PLC硬件组态四线制输入 4~20mA。MTL5573温度安全栅输出端没有输出,用PCS45在线监测安全栅输入端有温度信号,并且温度值传输完全正确。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输出端没有电流信号。MTL厂家说安全栅输出端4~20mA配电导致安全栅输出端保险烧了,但是检查线路接线正确,何况我还是30支MTL电流信号的安全栅都有输出,并且输出端接法完全一样。我共有21支温度 30支电流,电源用明纬DR240-24电源应该是完全能带动的。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程序重建 硬件重建 然后硬件下载一遍 软件完全下载一遍试试呢。

我很少用西门子  有限的一次使用就是在更改了模拟量配置后,模拟量模块始终是不能得到数据

后来测量发现输入端电压都19V多,认定高电阻电压输入模式。

重新下载硬件配置后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