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接法

楼主(2021-04-23):
       论坛经常出现电机星-角启动的话题,其实就是绕组承受电压的事。简单叙述点吧。

       我们常使用的低压电机(380V),有二种绕组电压:220V和380V,它们是根号3倍关系。

       4KW以下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电压220V,接成星形用于380V电源,接成角形用于220V电源;

       4KW以上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电压380V,接成星形用于660V电源,接成角形用于380V电源。

       星-角启动是降压启动的一种形式,理解为380V的电机,用220V电压启动,以降低启动电流。绕组电压380V的电机,角接,这就给星-角启动提供方便。启动时电机接成星形,绕组承受的是220V电压,实现了降压启动的目的。延时一定时间(根据拖动机械特性决定)切换到角接,电机正常运行,完成启动过程。

       改绕组为星形接法,绕组380V电机可以用于三相660V电源。

       绕组电压220V的电机,一定是星接才能在380V电源运行,因为都是小容量电机,不必采用降压启动,更不能采用星-角启动。

       绕组220V电机还有个特殊用法--可以使用单相变频器。单相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不能用于4KW以上的角接电机,4KW以下的星接电机,改为角接就是三相220V的电机,正好可以用于单相变频器。

网友A:
分析的透彻!赞一个!其实就是线电压和相电压之间的关系

网友B:
三角接的电机可以星接,  星接的电机在星三角启动,会烧电机

网友C(2023-01-04):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D(2025-08-14):
惭愧,没有接过4KW以上的电机

网友E:
普派克除湿机来学习了,感谢楼主